什么叫爆锡?

楼主(2011-05-01):
我加热go5200显卡时候有锡蹦出(加热时间有点长) 挂在显存旁边(没看清从哪出来的) 显存四周都打满黑胶 芯片凉了之后 把爆出的锡摘掉 黑胶完好!不能是显存爆出的锡吧???
芯片

网友:
应该是显存出来的锡球,要是没有灌胶一般不会爆出锡球。

网友:
啊可
的帖子
胶在显存上四面都堵死 锡是怎么出来的??

网友:
是显存冒珠子了,用放大镜(显微镜)应该能看到一点痕迹。

网友:
显存爆锡球了吧?

网友:
如果是灌胶的话,你做BGA没做好隔热肯定爆的了

网友:
电是电容漏液

网友:
恭喜你判断准确,就是显存爆出的珠子。

网友:
肯定是显存爆了啊 我深有体会啊

网友:
看哪里封的最严实应该就是那里。

网友:
爆了?焊的时间长了

网友:
肯定是显卡里面的啦 加热要注意时间啊

网友:
肯定有胶,胶受热膨胀后挤压出来的

网友:
有黑胶的不能加焊的 一加焊珠子就跑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