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情况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?

楼主(2011-05-01):
杂牌845主板,故障为上电不显示。
现在我没有装CPU,也没有装假负载,开机上电,却能测到Vcore为1.13V。
这种情况属于正常还是不正常?
以前在我的印象中,主板在没有装假负载时是不可能有核心电压的。这种判断不知道是否正确?
如果这个电压不正常,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产生这个电压呢?
cpu
不显示
主板

网友:
845是不正常的。
但我见过一些高档主板,有这种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