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装完装XP怎么实现双启动修改?

楼主(2011-05-01):
     WIN7是安装版的在C盘,XP是GHOST进去的,在D盘,怎么实现双启动菜单,不要说慢装XP的方式。就现在的两个系统如何实现双启动

网友:
在C盘做BOOT引导

网友:
下个修复引导的软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样的不会   如果先安装 xp   在安装win7   会的 呵呵

网友:
WIN7有BOOT这个文件吗?WIN7的启动文件能直接修改吗?3#是不是想着就说呀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什么软件啊?能说清楚点些吗?

网友:
系统启动修复

网友:
原来如此,挺好用的!!

网友:
我也在学习中

网友:
用个双系统启动修复 软件  网上大把有 搜下

网友:
    网上有的是     自己下呗

网友:
先装XP后装WIN7安装版的就可以,不用设置什么

网友:
必须先做XP,然后再做WIN7安装版的才能引导,顺序不能错

网友(2011-05-31):
回复 网友A:

先装w7再装xp用这个不知道行不行啊

网友:
用SPF DISK  可以做任何双启或多启动系统, 我现在用的是纯DOS  和XP , 不管你先装什么,后装什么,都可以的.  没有什么版本高低之分.

WIN7 和XP 应该也一样

网友:
先GHOST WIN7 在GHOST XP  在用 工具修下  我把XP和WIN7的分区都设主啦

网友:
以前是先装xp在装的win7直接就有双系统引导、、
从高往低装没有试过、

网友:
这个以前还以为很难类,现在感觉真的很简单。

网友:
我的U盘启动里也有

网友:
不错 我一直装不起双系统现在行了

网友:
网上找个软件一修复就行了,就是差个起动项,

网友:
用WIN7XP引导修复工具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