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看看:这个东东是哪里用的

楼主(2011-05-01):
前两天,厂长让人送来1个东东, 说是坏了,  也没说是哪里用的.

本来想问他, 算了,做管理的,  又不懂这些, 只看到表面或最后的结果

网友(点评):
功能就是,检测两台发电机的的电压,相位,频率。 只有 2台发电机的电压,相位, 频率一样了才能并机

网友:
内部结构是这样的,

网友:
有点像   集中供电的  那种变压器   以前 搞监控遇到过类似的东西

网友:
好像是和plc一样的东西

网友(点评):
这哪里是PLC, 右边几个变压器, 左边2个IC 都是 运放之类的比较器,

网友:
个人感觉是 什么电流监控切换 之类的装置,  左边几个变压器是不是电流或电压侦测之类的

右边的2个8脚IC 是运放,  下部是2个24V  REALY  作切换用,

不知道工作原理,也不晓得用在哪里,  在路测试线性元件没有异常.
   宇版出来看看,这个到底是什么?

网友:
这个我认识、这是美国GAC的负载分配板。两台柴油发电机组并机用的

网友(点评):
谢谢新星座,我刚输入了包装盒上的网址, 是供电系统上用的, 原来是柴油发电机上用的, 它的功能是什么啊,能否给点提示

网友:
我刚从杭州回到苏州。自己嫌笔记本带着沉,又没什么要在现场用它的工作,所以一直没买。这一两天事情还比较多,没上过网。
根据第二张图片左上角3个单词直译叫负载均衡(均流)模块,应该如新星座所说。如果你离线测量那些元件还没发现异常的,那应该是电路需要调整了(关键是6个电位器),具体操作只能你自己分析了,这个对维修员来讲是最见功力的活。

网友(点评):
宇版,够辛苦的.你也够省了, 现在的本本又便宜, 花不了多少钱. 台式机太笨重, 谢谢你的意见,我想也是运放周边的元器件参数发生了变化. 但要离线模拟, 还有点麻烦

网友:
我在想要不要搞台平板电脑,就是1000元以下的那种,就是轻薄型笔记本长时间带在身上依旧是个挺大的负担。我想解决外出没法上网的问题,至于其它功能不用多考虑。

网友(点评):
ipad 上网还可以, 很小巧,只有A4 纸大小.轻薄 不过, 1000以下的好像都是山寨机啊. 苹果的就比较贵,

网友:
看做工越看越像电子工业部XX所的仿做产品

网友(点评):
你电说广州五所吗?

网友:
呵呵。不敢乱说。这些东西如果是在国内为设备配套的,省事的办法是找到主设备厂家,再顺藤摸瓜找到配套电子厂,配套厂的仓库角落里说不定就有那么一小堆你要的宝贝,正准备当作破烂废品卖呢。

网友:
看着不像是大公司的产品。

网友:
楼上,为什么看着不像大公司的产品呢?

网友(点评):
非常感谢, 提供的资料.

网友:
试着google下CSM672N,结果有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发电机组上的控制板。我们厂的发电机组,曾经更换了一块。1000多块。

网友:
才1000多啊, 这几天都在忙着做机器的改善控制方案, 目标:更人性化, 用最小的费用做出最多高品质的产品.  没时间修它,  当费品吧

网友:
应该是这个了

网友:
才1000多啊, 这几天都在忙着做机器的改善控制方案, 目标:更人性化, 用最小的费用做出最多高品质的产品.  没时间修它,  当费品吧
估计拿货价就几百块,我查了一下,08年我们厂1200更换的。

网友:
像这些小板看起来不起眼,动动就是上千的,很正常。

网友:
1000多是国内小厂做的、真正美国GAC的很贵的如有需要我有他的电路图。CAD的上传看不了

网友(2011-06-06):
咋看像是国产的呢,不像USA 的做工。

网友:
主要是要修好就可以了,不知道是什么也不好修啊?

网友(2011-07-08):
不知道 哎 知道的太少

网友:
我在一玩具厂做电工时见过,就是那个发电机并机柜中的调速、同步模块。貌似这块做的很一般啊。

网友:
弓张王其说说的很详细, 最近有很多其它的事要忙, 加上这个东西是厂务的, 非我负责的范围, 最后厂务那边当
垃圾处理了,哈哈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