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=移动硬盘复制文件时提示数据错误 有图

楼主(2011-05-01):
就是这个 提示  望高手 解决    有详细办法最好    这个移动硬盘里面都是游戏 复制大多数都会提示 这错误   只有复制少数游戏没有错误  怎么办

网友:
等待 总是漫长的  我复制的是极品14哇 想玩呢

网友:
移动硬盘有坏道,用DE试着复制出来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de是什么 哇

网友:
用DE来复制会快,你的是那盘有坏道

网友:
de=\diskgen.这是谁在胡说啊,DE是个强制复制软件

网友:
   我 真不知道这个软件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啊

网友:
坏道  哎 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你可以一个文件夹一个文件夹的复制试下,估计可以复制出来很多。若不行,用WINHEX一个文件夹的试,把文件恢复到正常盘里。

网友(2011-06-01):
用PC3000的DE

网友:
可以用fastcopy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