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烧焦的零件是什么

楼主(2011-05-01):
40块收的技嘉MA770T-UD3P 网卡附近的一个LR29烧坏 无标签 无法保修 主板无码 那位大哥手头上有这样的板的帮小弟看下是什么芯片  我来张网上找的照片 黑色那东西 我的看着字迹模糊好像写着 4R7

网友:
图片不是太清楚 好像是 场效应管

网友:
图片再大点 最起码看清集成块的型号吧!

网友:
我估计是电感.L开头...两边无什么引脚线路

网友:
应该不是什么芯片,是个电感吧!

网友:
在网上搜索到的,是个1R29,估计是保险电阻,上面带有3个不同的颜色点。很清晰的图
http://detail.zol.com.cn/picture ... 804_0_p192034.shtml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,在电源输入处

网友:
找张电路图或者点位图查下 不就知道 了

网友:
我觉得只有两种可能:不是电感就是场效应管

网友:
应该是电感吧

网友:
这个型号的板子,我查了下 有两个版本,所有的元件上都有个L,后面R才是,是个电阻,可能是大点的保险电阻之类,上个图

网友:
是电感。有图的

网友:
肯定是电感了,

网友:
看它上面,标注的是什么符号

网友:
那个东西我以前见过。是电感啊 。没错的

网友:
如果说是电感的话..爆成这样..估计网卡芯片也完了

网友:
网卡短路,烧电感。

网友:
加钱可以保修。

网友:
换电感,网卡。

网友:
是保险电感,网卡附近最常烧的一个零件之一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有L什么的就是电感吧?

网友:
那应该是电干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