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通用高压板的改装

楼主(2011-05-01):
一台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坏了,我在网上看到有通用高压板,但和以前的那个高压板接口不一样,以前高压板上有一根排线连接到另一个板子上,电源是单独供电的12伏,通用板上就是六跟插针,求怎么改装呢

网友:
找5V,电源和开关线

网友:
你找到高压板的控制线就可了同其它高压条没有分别的

网友:
电源  地   开关

网友:
电源,地,开关控制线就可以了

网友:
供电、地、控制!

网友:
高压板上6根,有2根12V,2根地线,另外2根一个是开关和亮度,改时只要找准12V,开关,地线就行了

网友:
VCC.GND.ON/OFF,其余不接。

网友:
你不是搞维修的,又进来混一下,去找个专业的人员修一下吧,花不了几个钱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完全同意,不难搞

网友:
你不是专业的,接错会烧驱动板.到专业维修店问下,只要三个线.VCC.GND.ON/OFF,能看懂.你接上就行.

网友:
建议你还是给别人修把       搞不好多的都陪了        就那么3跟线       控制   接地    亮度

网友:
这个容易还问。通用高压板上面都是标识的。开启电压 主供电 接地 三条线接一下就可以了

网友:
通用板   又6根线  剪掉一条供电和地线   然后   接供电  底线   开关  亮度调节   接上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