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3N78-CM主板,通电几秒钟自动断电

楼主(2011-05-01):
华硕M3N78-CM主板,通电几秒就自动断电了,我拔了CPU12V 4PIN插头,就不会断电了!我想查CPU供电?怎么区分上管和下管,还有CPU电源管理芯片,场效应管的脚怎么区分哪个是G极,S极 D极?是不是大多数CPU供电的场效应管的脚位是一样的!

网友:
查12V电路呀     一般是那个MOS管坏了

网友:
MOS管一查一个准  不过修好机率不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为什么?:

网友:
建议楼主到新手区恶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