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T33相机黑屏

楼主(2011-05-01):
索尼T33相机拍照或录像时没有图像,字符显示正常。回看图像正常,也就是所说的黑屏故障。按照网上的提示,关掉闪光灯,在拍照的时候观察镜头,发现镜头能够动作。说明镜头是好的,那就是CCD的问题了。(索尼T33CCD损坏好像是个通病),不过我不能确定是CCD坏还是主板坏,哪位朋友帮忙下,告诉我怎么区分是主板坏哦还是CCD,(在没有CCD的情况下),还有就是谁有这个CCD 的话给我报个价

网友:
我有半尸体,闪光灯有问题,另外镜头前面的划盖不动,其他都好的,无电池,无其他配件,要的话150给你!我QQ553131404

网友:
能病CCD坏,一般不用查,很少坏其它。SONY当年生产工艺问题

网友:
仔细看能看到CCD里面很细的线脱焊了

网友:
CCD 50 包好。带框架,可直接安装!

网友:
CCD通病 一般可以到索尼维修站 换二代CCD

网友(2011-06-04):
CCD坏
可以寄给我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