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3000显卡屡次返修,火大

楼主(2011-05-01):
hp v3000显卡屡次返修.刚开始返修了两次,本来才收了二百多块钱,一气之下定了一个新的芯片。7200的芯片,做上去一个礼拜不到,又返回来了。上次没能加铜片,只是改了一个风扇,风扇长转。这次就加了铜片,而且连显存也加焊了。结果一个礼拜不到又返回来了,我*脏话*火大了。板子都不下做了五次了,并且软件里也把他的3D给关了,还是这样,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啊

网友(点评):
这都什么年代了,还有人为这个问题烦恼

网友:
换改良的7200T上去,肯定没回那么快

网友:
v3000显卡有通病 ,无望

网友:
楼主会不会买的打磨版的芯片啊!材料出问题,害死人啊!就像以前修冰箱一样,假的R12引起温度高烧压缩机,搞死人!

网友:
没啥好的办法    我也搞过好多HP DV3000的   不过没你的返修的那么频繁   一般最快也是2个多月才返修    你最好给客户说让他加钱换个改良的显卡芯片   让他每天别开机那么长时间 那样换能坚持个1年左右

网友:
客户一定是玩游戏的要不怎么能返修的那么快呢 LZ你是不是温度太低了

网友:
你买的芯片一定是打磨翻新的!否则哪会这么快!
新版R芯片待机温度也就在50度以下,正常使用不会差哦60,很安全的!

网友:
用个改良版的7400  不过料太贵了 风扇改长转  记得加散热片

网友:
改良的芯片,只保一个月,这个机器是这样的做多了更不稳定

网友:
我做V3000的显卡,只要是以前没有加焊过的,在我手里做过后,少说也有二三十台了,都没有返修过,都用一年多了

网友(点评):
有这技术不公享给大家,说不过去哦

网友:
感觉 还是没有做好。反修太快了。要不就是散热铜管出问题了。上次修个F41A的机器。CPU温度高,风扇一直转,最后剪开铜管。发现里面的液漏光了。直接

网友(点评):
要是剪开了液没漏光,反倒是露出来了,那该做何收场?

网友:
最后剪开铜管。发现里面的液漏光了
人才!

网友(点评):
无边大师,我也遇到过热管坏的,不导热了,不过我没剪开,怕没有配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大侠真是厉害啊,你一般怎么加焊的呢?要注意些什么,返修的一般都会有啊

网友:
你用的是不是升级版的芯片啊

网友:
首先考虑散热问题。本来V3000的板都是这样,经常返修就只有换板了

网友:
楼主,直接叫他换板算了,

网友:
换R版 10版芯片,加铜片。到现在的返修率为0.

网友:
买7300或7200T的做无铅的珠

网友:
对  你试着做成无铅的 支持楼上
还有就是基板上的点 做这几次 没发现有伤的吗?

网友:
换改良核心,加铜片,返修还好的

网友:
5次 .... 楼主您耐心也太好了呀

网友:
铜管里面好像什么都没有吧

网友:
别再折腾主板了,换块新的才三百多块钱,何必浪费那么多的时候,这些时间又能挣很多的钱

网友:
我建议做无铅的珠

网友:
刚做好的时候就应该加上铜片,然后改风扇

网友:
用个改良版的就行

网友:
个人认为你是买到打磨的芯片了。

网友:
修两次以上直接换板好了

网友:
换改良桥加铜片风扇常转就可以了

网友:
对于,这个机器,我这两天 修了 两个 DV 2000的 机子了, 诶, 别提了,我现在见这机器 都是重新直球,效果感觉比加焊会好点, 但是见到同行现在都是 换板子然后居然加 个 5毛钱的硬币, 天啊 受不了,,,快吐了, 下次 些文章大家多多关注

网友:
看看风扇有没有清洁,或者风扇转速达不到?问问是不是客户在玩大游戏呢

网友:
唉,我也是,碰到个熟客,不在乎价钱,就要求做结实点,做个8400的桥,用了631的,打了点胶,改了长转,加了铜片,居然只用了一个星期就回来了,郁闷死了

网友:
再返修的话,板层就挂了。直接换板 干脆

网友:
散热管我也怀疑过,所以用风枪对其铜管加热,看出风口有没有温度就知道好坏了,不用剪开铜管来判断的。妈的,今天又返修回来了。可能是买到打磨的芯片吧,珠子是无铅的。加了铜片,风扇长转。我是接手的,是前面的师傅接手的,收了人家几百块了。不可能让别人换板吧,没办法。只能擦屁股的份,而且软件我也试过了,用那个显卡控制软件,把显卡的频率降频了,显卡温度一开机的时候原先是50几度,现在是46度。而且把他的3D加速也关掉了。还是如此,此板保守估计已经超过8次了

网友:
应该是细节没做好 不然不会这么快

网友:
嘿嘿 我以前直接是加焊 老是返修 然后是拿下植株问题还是一样,只是时间长点 现在直接要求客户跟换10年版带R7300 感觉还可以 还没有返修的

网友:
换改良版的后加铜片,温度就下来,返修率也就下来了

网友:
换改良版本的,只要芯片是真的,不会有返修的,找家信誉好的老老实实买颗新的换上吧,每个月要做二,三十台芯片,只要换上改良版本的从来没有返修过。

网友:
少保一段时间。。。不要保太长时间不就可以了、、

网友:
知道这个问题,夏天来了,。。懂的!

网友:
楼主肯定没做无铅珠

网友:
也不一定是芯片的问题,可能是PCB板的问题

网友:
今天也见到一个铜管里的液漏光的,打个孔说灌点酒精进去试试,还没有试呢,不知道有没有效果

网友:
碰到玩游戏的客户很难说的,叫他不要玩,跟本就不管,说你修得不好,玩个游戏就坏,解释太多跟本没有必要。

网友:
没这么悲催吧。。V3000还真没返修的。。。因为我都保修1个月。。哈哈哈

网友:
一一! 想问下大家 保修多久?都

网友:
呵呵,我一般都重新植球加铜片改长转,至少没返修回来的。

网友:
你好 小店有刚到测试的7300T 显卡芯片 升级版带温控的 需要的话找我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铜管坏了

网友:
没料了直接换板换int集成电显卡的板子

网友:
V 3000 这个系列都是这样。。。最近一个月。。我遇到。。5 6台。V3000了。。都是没修过的。。直接加焊解决了。。改风扇常转。

网友:
还记得要加铜片

网友:
都是惠普惹得祸

网友:
换改良的主板吧

网友:
hp好呀,我们做维修的要感谢它呢

网友:
可能是买到打磨过的芯片了

网友:
换改良显卡 +铜片,改风扇,解决N个

网友:
这样的话就让他换板吧!!再修也没有意思了。

网友:
估计买上黑芯片了,真缺德

网友(2011-06-15):
两个月就回来了那也太快了,  铜片,改常转风扇,怎么说4个月肯定能用上。 好的时候都能用1年。 前提不玩游戏。     7200,73,74,都是通用的, 换的话最好换10年升级版。260左右1个。。 给各户换 最低450

网友:
换成有铅的珠子试试

网友:
这个 2000   3000的机器最好是推荐直接换板子,

网友:
只有换改良7200T 7300T 7400T 110MT 这几个通用,才能解决问题

网友:
d壳风扇处多打几个洞    加强散热

网友:
有可能是打磨的芯片把   72的做无铅的吧

网友:
现在我们都是丛植下显卡,把风扇清理干净,加个铜片,3个月不会回来

网友:
可以叫他换块板吧,这个板不贵

网友:
剪开导管,没试过,以前也没这么想过,我手上修的V3000的,每次都加铜片,然后风扇改长转的,有很长时间没返修的,也有还没过几天就返修的,这个返修的情况不好说,v3000的散热本就没设计好,再加上G86批次的显卡也有小问题,所以V3000的机子返修我觉得有各方面的因素,客户使用不注意也有,我们维修点BGA工艺也是一个因素,再加本子设计也是一方面……

网友:
像这种机器,多做几次板子就不稳定了。保一个月就行了,要想三个月,换板

网友:
还是你细节没有做好吧

网友:
遇到过PCB板出问题的 加热就好 用两天就出问题

网友:
绝对买的是打磨芯片    换不换一样效果

网友:
弄个改良的芯片还是可以用一段时间的

网友:
楼主。你把屏轴搞松点。由于DV2000 V3000屏轴太紧。杠杆力的作用造成显卡容易脱焊。我自己的机子。换显卡。加铜片。再把屏轴松一下。用了一年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