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511

楼主(2011-05-01):
求助 HP511 触摸板不能用 高手指点
触摸板

网友:
新畅想电脑医院
的帖子
你的是时能用时不能用还是一直就不能用 我以前遇到过在可调电源上触摸板能用 用适配器就不能用的机器 那是适配器的电压有点稍微的低点 你换个适配器就好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触摸板的排线坏了 你把它拆下来先量量看你的排线坏了没

网友:
还是先软件后硬件把 LZ 看看驱动对不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