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主板&显卡]
大换血修好雷击945G主板

楼主(2011-05-01):
客户发过来一片945G的主板,插上电源后诊断卡3.3VSB灯不亮,看来短路了。测了一下USB的数据线,有两根短路了,看来南桥坏了,上BGA把南桥拿来下,是GB的南桥,我这里有不少。下了南桥之后,插上电源之后3.3VSB灯还是不亮,看来还有问题。量了一下3.3V 5V 5VSB全部都短路,看来问题不少,用稳压电源烧吧,发现IO有点发热,拿下,网卡芯片也发热,全部拿下,再插电源,3.3VSB还是不亮,看了一下,是由1117来的,这芯片一般不坏,看来这次是坏了,换了一个1117 ADJ上去,OK,3.3VSB有了。上南桥,IO。开机正常,无复位,量电压吧,桥供电没有,总线电压也没有。跑了一下线路,是由LM358控制MOS管产生的电压,LM358供电正常,两个电压的基准电压都没有,量产生基准电压的两个电阻,都没有电压,看来没有产生基准电压,跑了一下线路,这才发现网卡口烧的利害,3.3V电压的线路直接烧短了,直接补线到产生基准电压的电阻供电处,好了,桥供电和总线电压都出来到了,上U,不跑码,忙了一个上午,还是没有搞定。伤心啊。座子?用刀片刮了一下775的座子,还是老样子,不跑码。难道IO是坏的,再换个,老样子。不会南桥是坏的吧?还有BIOS没有刷,刷一下试试吧。在我的编程器上提示BIOS的脚位错误,看来BIOS芯片也坏了。正好,其它的主板上有这个BIOS芯片,刷上BIOS后,开机跑码,顺利进入XP,此板修复。有些不值啊,换了南桥,IO,1117,补了线,还有BIOS芯片也坏了。

 会员15199192元2023-10-2 16:20

网友(点评):
换了这么多东西,一共收了多少钱呀?

网友:
945的主板不值钱, 但楼主的技术值钱,  是我们学习的对象.
楼主的BISO 应该是硬件(内部烧坏了),编程器提示有些脚接触不良,  其实是内部烧坏了.
我也碰到过这样损坏的BISO

网友:
这种版我修好了也会丢在地上跺烂他......多费时啊!

网友:
其实像雷击的主板  一般IO是不会坏的   你思路一开始就错了啊   你应该先把网卡拔了  在量量看  那个1117雷击的一般也爱坏     你要先这样估计就不需要换那么多东西了啊

网友(点评):
他测的是3.3v 5v短路 所以要拆IO。再说拆个IO2分钟事情,呵呵

网友:
南桥的USB数据线短路了,南桥死定了

网友:
争的不是钱。争的是一股气

网友(2011-12-25):
这就是维修精神

网友(2011-05-01):
我现在的店,老板南北桥都不换。而我有时候查到南北桥的问题的时候我偷偷换,只为求一个答案。
我想楼主也是想找个答案罢了

对 现在真是这样 查到桥的问题了 老板也不让你修 让客户换板 超郁闷
有时候不是为了那几十块钱,主要是不甘心,和想知道答案!

网友:
修得太辛苦了,不知道LZ收多少银子

网友:
头大,这么多问题,我们新手不可能修好的,除非手上配件多。否则换啊!也想修好,可就是修不好!

网友:
这种板修好可以收多少钱?如果LZ去搞工业或是服务器之类的还有发展点。

网友:
说到换南北桥  南桥一般没有失败的  就是北桥【那种大桥片】我怎么成功率怎么着么低呢

网友:
楼主的主板是从垃圾堆里掏来的吧。。。。不过维修精神可嘉,值得膜拜~

网友:
雷到之处,无一幸免
哈哈

网友:
我想知道LZ收了多少钱

网友:
LZ思路不错,修机就要这样一步步来。。不值也值了

网友:
看到楼主修机的精神,真是值得我好好学习。好多东西就是差了个坚持的精神在里面。

楼主顶你!

网友:
一般雷打的拿了网卡还不行的话就不行了,楼主你这扳子修了那么长时间到底修多少钱啊??

网友:
此板是不是被人蹂躏过啊,应该不是一手板

网友:
进水和雷击的板子都不太好修啊,楼主这份研究精神值得学习啊

网友:
说得很好,很多时候我们不断得付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,本质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我们当初追求的回报,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执着是好,赚钱也重要

网友:
不为钱,只为一个结果

网友(2011-06-22):
换了这么多?有一处坏就够我修二天的,看来理论很重要

网友:
我的G41比你还多坏了一个rsmrst相连的门电路芯片,不过BIOS芯片没的换,现在还在FF中。

网友:
我昨天修了一块雷击的梅捷小板,还好,只坏了网卡芯片UL1(RTL8103E), 吹下来后单插个网卡就好了。比楼主的幸运。  (这用户家的路由和猫也都坏了。)

网友(2011-09-05):
搞维修的注重的是真相  搞维修挣不了大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