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Z960GN怎样去除保护

楼主(2011-05-01):
如标题,求助中

网友:
你的是怎么保护了啊    说清楚啊

网友:
优派VS10697液晶谁修过呀,现在是亮一下就灭
高压线圈测试过了没有问题

网友:
2脚接地可以去保护的。

网友:
2脚接地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灯管无问题的话,为安全起见。还是改高压把

网友:
用通用高压板试一下灯管

网友:
2角接地,4和7短接

网友:
好我再按楼上的方法试下,谢谢大家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按你的方法试还是闪一下就灭了

网友:
那就是别的地方有故障,你在查一下,去保护不是所有故障都可以的,只能去除高压板和灯管的故障

网友:
那就说明我现在的情况不是灯管和高压的事,是吗?

网友:
应该是三脚对地,三脚不行,说脚再对地试一下。

网友:
说错了,应该是三脚对地,三脚不行,六脚再对地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