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mx se plus 风扇转三秒左右就停

楼主(2011-05-01):
主板型号:华硕m2n-mx se plus
故障现象:1、机箱面板上的电源灯亮(没有开机)2、机箱后电源线接通瞬间,风扇转三秒左右就停。3、按开关键风扇转三秒左右就停。
简单测试:1、主板只上假负载和电源,触开关针后,风扇转三秒左右就停。2、拔掉四针供电,触开关针后,风扇不停了。3、测四针12V供电对地值为525。测三个电感也没有对地短路,对地值为445。
求助:本人为新手,请高手支招,接下来测什么。
感谢大家回复,本人用焊宝膏补焊了桥,然后试机竟然顺利开机了,目前还没有装系统试机,过几天再上贴!

补充内容 (2011-8-24 17:32):
四个月下来了,主板工作正常。

网友:
查上下场管是否软击穿,及电源管理IC是否不良。

网友:
仔细查 肯定有短路

网友:
有场效应管短路把,或者是电源IC坏了。

网友:
先COMS放电,然后不行再测各个测试点的电压,内存供电,桥供电,前端总线供电等等!

网友:
感谢大家回复,本人用焊宝膏补焊了桥,然后试机竟然顺利开机了,目前还没有装系统试机,过几天再上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