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台山寨上网本掉电

楼主(2011-05-01):
一台山寨上网本,到开机检测的时候就掉电,然后就不能开启了,重新拔插电源后才能开启,单独拿下主板来供电,没有掉电现象,如何解决

网友:
补充:把主板取出来供电,查各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那你看看是不是外接负载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:
是不是绝缘没有做好,看看关键的地方

网友:
上次碰到一台,接上硬盘掉电,换了个120G的硬盘OK,160G就不行,晕倒!判断是供电功率问题,因无图纸,最后退机了事~~

网友:
没想想BIOS吗

网友:
检测一下外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