昭阳e600a开机竖条花屏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1-05-01):
开机就出现很细的五颜六色的竖条,满屏幕都是,随时间变化竖条花纹不断加深,最后变黑白色的竖条,:机器外接显示器正常,屏幕测过了,100%是好的,屏线也换了一根,就差显卡没换了,现在手头没有显卡,没法子测

试,像这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呢啊

网友:
屏幕的机率大,但是你说已经测试好就只有做显卡了。是集显还是独显?

网友:
没有显卡的情况下可以换一下屏线接口试试

网友:
E600显卡坏的挺多的,老兄还是换个吧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没这种显卡,能取下来重新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取下来重新植,不知可否》???

网友:
就看你的焊功啦,

网友:
- 加焊显卡 如果还是这样 加焊显存1

网友:
加焊显卡了~~~一般虚焊的多

网友:
加焊显卡和显存 应该能解决问题,
昨天刚遇到一个  开机是好的 一会儿就有花了 5分左右就花完了  虚焊
还有注意显存  有时不是只有芯片虚焊 还有显存

网友:
取下来重新植好显卡,故障依旧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