請問smd 零件拆焊溫度及風速設定

楼主(2011-05-01):
請問smd 零件拆焊溫度及風速設定,IO拆掉要設定幾度,風速設定多少?一般小零件(TR FET 電容電阻)拆掉要設定幾度,風速設定多少?

网友:
这个要看你的热风台了

网友A:
溫度400度,風速5或6 ok?

网友:
晕,原来温度设这么高啊,我才270,就可以很好的拆零件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坏的SMD用刀划断,然后用烙铁焊之

网友:
請問270風速多少?io要多久才拆下

网友:
請問270,有下預熱嗎?

网友:
3-4吧,又不是拆BGA,干么要预热,用的是旋转风的,个人建议,300左右拆有铅就很好拆了,关键看个人,

网友:
拆薄的芯片一般350就好了,不然容易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溫度400度,風速5或6 ok?

小心主板'怀孕'(起泡),但很熟手的操作工例外!

网友:
能给一个好的答案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