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七彩红945 主板有一个芯片不知是什么型号的

楼主(2011-05-01):
此主板是七彩红945 MD2的主板,无CPU供电,图中 CPU座旁边是RT8802A的电源管理芯片是,上面小芯片我想应该是个驱动芯片,是24个脚的,手上正好有个一样的板 ,换了这个小芯片CPU电压出来,但不知是什么型号的,芯片的本体标是BD-CD 640,请教知道的朋友说下。

网友:
这个是一个直接控制MOS管的,但是它受RT8802A控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,现在是它坏了 ,找不到配件

网友:
这个BD-CD用BD系列的都可以代换的哦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下用什么代换,我想在淘宝上买搜索什么可以找到

网友:
打磨过的,它的真实参数也是RT开头的,具体什么型号得查查,好像论坛里就有人发过此类问题,跟RT9605很像

网友:
那个就是RT9605没错的

网友:
也有一样的困惑,很小的QFN封装的那种的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BD-9c或BD-9E等

网友:
我问过卖家他们说只要看BD其它不要管,只要是BD的就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在淘宝上找不到,请给个网址

网友:
我觉得是要差不多,应该就可以换的,没必要必须一样的才行啊。

网友:
找是找不到的  你问他们买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要买什么型号的代换,这具芯片是24脚的,我在淘宝上找不到 ,请给我个网址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这个小驱动芯片是24脚的 我在淘宝上找不到什么代换 请帮我找下发个下发个网址给我

网友:
MOS驱动芯片

网友:
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id=9279935039&frm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