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维修资料

楼主(2011-05-01):
   接到显示器,先询问故障:
   1、插电观察指示灯是否亮,有无变化,屏幕有无显示
   2、绿灯表示接信号,黄灯表示无信号
   3、电源灯不亮,故障电源板,驱动板,高压板都有可能
   4、绿灯亮屏幕无显示,或者亮一下就灭,故障高压板,灯管,也有可能驱动板无输出开启信号
   5、亮黄灯接信号线无反应,驱动板坏
   通过观察缩小故障范围
   拆开显示器目测,发现鼓包 漏液的电容,必须先更换。

   如果是电源指示灯不亮,断开驱动板连接,先测量5V和12V输出,如有输出稳定的话,故障在驱动板。 如无输出,先测量电源板保险,如没有开路的话,说明前级无短路。也就是开关管,整流桥之前无短路。在目测没有明显烧毁痕迹的话,直接更换电源管理8脚1530A芯片。如还是没有输出的话,逐个测量电源板的元件。重点查二极管,保险。 测量5V和12V电压的开关管是否短路,如果12V短路的话,5V也可能会被拉低或者没有。如还是确定不了,就先断开去高压板的12V,在测量5V,如5V正常,那就查高压板,双MOS管,二极管,场管有无短路。如5V还是没有的话。那还是电源板的故障,再仔细测量。

   如亮一下就灭,目测高压板有无明显烧毁的元件,如没有就外接灯管测试。如果还是亮一下就灭的话,那么就是高压板有故障,测高压板场馆,双MOS管,二极管。 如有5707或者5706的机器,查之重点,5707和5706之间可以互换,一组5707之间的电容如有鼓包,必须更换。  更换5707的同时要加焊高压板各元件。

   如不灭的话,就是它原屏灯管的问题,更换其灯管,如有一根损坏,必须更换一组。 如果是漏电的话加焊即可。

  亮黄灯无显示,指示灯无变化的话,检查驱动板。查3.3V电压,一般都是1084或者是1117产生,如没有的话更换1084或1117。 如有的话,说明驱动板主芯片没工作,加焊主芯片,如故障依旧的话,刷程序,或者直接更换主芯片。

   如颜色不正常的话,先恢复一下出场模式,如还是偏色的话,查VGA三基色,看有无短路,查与之连接的二极管,三极管。 还不行的话,刷主芯片或者24

如果按键不能用的话,排除按键,电压等问题,刷24

如连接的信号线还是显示无信号输入的时候,则是驱动板的问题。先查VGA接口的行场信号,如正常的话,刷主芯片
如果白屏的话,先目测驱动板有无明显烧毁,没有的话直接更换驱动板,先确定故障范围,如还是白屏的话,说明屏有问题,如不白屏的话,维修其驱动板

如花屏,看LOGO和菜单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的话,说明驱动板有问题,擦拭屏线,还不正常的话,维修驱动板,如LOGO和菜单也不正常的话,   百分之八十是屏的问题。

(通病)
   明基显示器重点查C5707,故障现象亮一下就灭,或者不亮。
   三星显示器故障现象亮一下就灭或不亮,更换高压板逆变器,或者加高压板 ,T220系列故障 指示灯自动开关,自动调整,更换其按键
   联想屏幕发红,灯管问题  直接更换

网友:
嗯 ,很好的维修常识,学习了。

网友:
学习了!
以后能用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