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联想F30A的机子其中一条内存槽插内存的点不亮,内存 ...
奇怪联想F30A的机子其中一条内存槽插内存的点不亮,内存是好的

楼主(2011-05-01):
已加焊过显卡还是老问题,插低位内存槽可以点亮插高位内存槽点不亮,两槽都插内存也点不亮,打过阻值两槽阻值一样,晕,没头序了。难道要焊北桥吗?
显卡
点不亮

网友:
你把内存槽加焊下,或者那内存交换插试下。我遇到过就这样弄好的,看你的了

网友:
多数是加焊高内存槽就OK了,

网友:
这内存槽怎么加焊的,请教一下,用风枪吗?

网友:
如果拖焊锡很可能拖不净的

网友:
打阻值都是OK的,可以考虑下北桥问题

网友:
不要就是是内存本身的
问题哦,别被我说中啦!!

网友:
内存是OK的,已换过,现用BGA下风加热再配合风枪试试

网友:
焊过后还是一样

网友:
- 内存槽 可能虚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