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gl主板跑c1 掉电然后自动重启 重复这样的动作

楼主(2011-05-01):
杂牌845gl主板跑c1 掉电然后自动重启 重复这样的动作  请高手指点

网友:
没过内存、换根内存试试!不行查内存工作条件、供电等!

网友:
遇到过内存坏了掉电的

网友:
内存 供电2.5  1.25  3.3  都正常  内存换了五六跟了还是 不行   bios也刷了   把bios扣掉  就不重启了

网友:
敢觉不像是桥的的问题, 你再好好刷BIOS试试 换个和你这板出厂时间差不多的

网友:
用的什么IO,把IO换了,适看

网友:
电源的接口是20P的还是24P的?今天我也遇到过,24P的接口,我接的是20P的,情况跟你的一样后来换了24P的接口就好了!

网友:
换个BIOS 芯片呢    还有就是有没有量 BIOS电压  是否正常   lpc总线阻值怎么样

网友:
查下其它各供电会不会有问题, 还有内存的电路的一些电容,最后就只有北桥了

网友:
有没有考虑电源的问题?换过电源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