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HA-845GV-ML问题?

楼主(2011-05-01):
  这几天为生意很清淡。闲着没事。翻出来一块神舟845GV主板。是前几天给客户换下来的。。故障是动不动就死机。有时进系统死机。有时保存BIOS就死机。。我就下本片主板BIOS刷新下了。。只有用256K刷新就行。。512K的不亮。刷新过后开机能进入BIOS但是一保存就不亮了。在点代码跑到D7就不动了。只一从新刷新BIOS就能亮下。。重新保存就D7。。我换BIOS芯片刷新这片板就根本不认其它BIOS芯片。。垃圾神舟。我上本论坛下的。也不行的。这什么原因的。。

网友:
测各组电压正不正常

网友:
CPU供电。NB供电。SB供电。内存供电都正常。

网友:
我刷新了一片845GLBIOS能直接从C1到26但是不亮显示器。

网友:
现在终于有些头序。下午又下了杂牌的BIOS终于跑码了。。一路点亮。进系统安装驱动声卡显卡正常。就是网卡不正常。原主板带集成网卡。只要一插上网线。就卡机了。。也不死机。就卡的很慢的。然后我就是换网卡芯片。连晶振也换了。就是网卡不能用。主板上集成RTL8100C网卡。外接8139网卡也不能用的。我把集成网卡屏蔽了。也不行。装系统还那样。其它都很正常。就是网卡不行。。但是我刷新主板BIOS就只能亮一下。。在重启就死机了。不亮了跑D7。这个垃圾神州。
   但是我用USB网卡就正常。上网就好了。。这是什么原因。。是BIOS版本不行吗。我也换了另一个845PE BIOS。。还是老样子。。一接网卡就卡机了。。

网友:
南桥不良的可能性大一些。

网友:
我明天换个IO在说吧。。。我把原主板的IO在换上吧。。看看。。在说如果南桥不良的话。我接USB网卡为何能用的。其它PCI网卡和原机上的网卡不能用。。主板BIOS是杂牌845GV主板BIOS。不是原神州主板BIOS。刷新原主板的BIOS只能亮一下。重启后就死机跑到D7就不跑码了。

网友:
又换了个IO还是老样子。。。可能我刷新的BIOS不一样吧。就是网卡不能用的。。我在官方网上下载 的这个片板子BIOS文件都是512KB的。。刷新了点不亮。我刷新了杂牌的主板BIOS能亮就是网卡不能用的。。还有PCI槽不能用。。其它都没有问题。。
  这片板子的IO:W83627HF-AW。。。CLK:ICS UJ820395。。声卡:ALC 101。。。网卡RTL 8100C如果有人有的话。。请给个万分感谢。

网友:
这片板子必须用256KB BIOS才能点亮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