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很普遍又很困扰着我的问题,声音和画面不同步

楼主(2011-05-01):
不管用什么播放器都是一样,我发现一个很怪的问题,当我刚开始播放电影的时候,声音和画面能同步,但放着放着,声音就偏离了,比画面快,而且是渐渐偏离,越来越比画面快,如果是用拖前"播放进度".又能同步了,但放着放着就偏离了,当我放另外一部电影的时候还是出现刚才的情形.声卡驱动换过.电影是没有问题,也用过很多播放器试了都是同个问题.

网友:
补充一点,系统也重装过了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 向你说的问题
是不是显卡驱动没有打好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是第一次听说啊,我感觉你试试用官网的声卡驱动和显卡驱动

网友:
显卡性能不够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,解码速度跟不上~

网友:
真是神马问题都有呀...

网友:
还是网速问题

网友:
说说你机器的配置,怀疑是机器的配置太低了,特别是显卡不行,播放高清就会这样

网友:
遇到过啦,是硬盘的速度慢,你扫一下硬盘看看,是不是比较慢
建议换一条数据线和电源线插口

网友:
应该是配置低了

网友:
还真没见过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显卡问题?但之前我用得好好的,就是前几天突然不行,驱动是买机子配带的,重装了系统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少见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请教一下,用那个软件扫描?怎么看?

网友:
用Victoria4.3或是4.6汉化版

网友:
遇到过是电脑配置太老了,可以更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