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41 高手进来帮帮忙,救救它吧

楼主(2011-05-01):
配置,965,ati独立显卡。裸板上电到0.20左右,内存供电0.6几北桥也是电压很低,cpu无电压,显卡电压正常,有点温度,对这个机器上电时序也不了解,以为是bios在自检时显卡没过。加焊显卡后机器亮啦。心里豁然啊,装机又不行啦,还是0.20又是老样子以为显卡没做好。值球,还是一样,只要冷机就不开机,加热一下显卡就亮,冷机上点到0.20,求高手指点一下,

网友:
既然cpu无电压,那就先修这里,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。

网友:
各电压都出来正常了吗?0.2估计有几组电压都不正常吧?先把电压修出来再说

网友:
不光是cpu没有电压,内存也没电压,现在关键是不是什么问题引起的,加焊板子肯定整个板子都受热,关键是热一下就好,冷机就不行,好痛苦

网友:
自己顶起来

网友:
怎么没人指点啊,

网友:
这款机器的CPU爱坏,注意这一点看看

网友:
内存供电嗲一个要修的

网友:
你都找到故障了,加热显卡就亮了,换个显卡试试啦

网友:
一看就是杀桥大军!!!

网友:
估计是进水机,内存供电芯片的外围电路是必须要查的

网友:
看一下其它的电压正常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