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710Z光驱托盘吐不出

楼主(2011-05-01):
ACER 4710Z光驱托盘吐不出,但进系统可以找得到光驱,开机时,光驱指示灯不亮,正常应开机时指示灯闪几下。按按钮也无反应。这是光驱坏了的诊障吗?
ACER

网友:
光驱坏了直接换吧~~

网友:
谢谢楼上的提示,换了一个光驱便OK了。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也值得来论坛问一问 ?你的思维和你的动手能力哪里去了 啊 ?

网友:
光驱坏了,进给电机或者皮带不良引起的

网友:
拿个针在那小洞洞里一捅,看能出来不

网友:
皮带宽了吧

网友:
卡住了 不出来了 换一个就知道了啊

网友:
哈哈,这个问题好像还没上升到维修级别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