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我看看 安泰信AT936b怎么样

楼主(2011-05-01):
我想买个  电烙铁   稍微好一点40-50   不如买个 这个  是不 大家 给个建议 这个80  贵不贵

网友:
可以了,我们都是用的这个,

网友:
我也是安太信,不过是大936B,不知道为什么?

网友(点评):
据说是进口发热芯?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进口发热芯不可能,进口的上边就要标出来了。还不知道要吹多大呢?

网友:
你要想成为高手,最好买个三百以上的

网友:
还可以吧,安泰信的不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呜呜 没有米  想先买个 便宜的连连手  后面技术好一点了  在换个好的

网友:
那你还得配个K型头哦

网友:
不推荐这个936b,lz别只看便宜,要记住:一分钱一分货,十分价钱买不错

网友:
只是玩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