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假负载灯亮了,说明不了什么!!

楼主(2011-05-01):
最新消息:经过好板和坏板的对比维修,发现一个问题:pci槽到南桥的数据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有六百多的,有无穷大的。这是不是说明板子已被腐蚀,或者被断线了。还有一个发现,举例说明:第一个pci槽到第二个pci槽的相同的引脚之间不通。但是,板子腐蚀断线的地方被补起来,还是不跑码。

今天是劳动节,本来要休息的!突然间,接到同行说:有一堆主机坏了,得修理修理。我爽快地答应了,赚钱谁不做啊。送来之后,我点了点17个主机。而且全是一个型号的hp主机。我拆开后,瞧了瞧,是775的。由技嘉做的8S661MT-RH型号的主板。用诊断卡测试后,全是不跑码。在试第二个,一样。第三个,一样。悲哀了!!!难道是通病吗???、
我把主板拆放到工作台上,用表笔仔细地测量了所有的供电,cpu,内存,桥,各种管子的供电。全部正常。难道是空焊了????用带灯座,看了看。所有的灯全是亮的。说明座与北桥之间的通讯是没有问题的。南桥也按了按,也不是空焊。
这样也不行的话,我把bios刷了,还是不跑码。
无语了,没有办法了。换了换全新的io,还是一样的问题。
我修了一上午的板子,到中午,吃饭时间了。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所在。
感觉这个主板全是好的。感觉应该跑码的,就是不跑码。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去修理它了。
郁闷了!!!!!!!!!!!!!!
在此,求救基地的朋友们,有谁知道这个型号的技嘉主板有什么通病吗??如果,问题解决的话,我给你加50分的下载分。嘻嘻!!!!!!!!!!!!求救了!!!!!!!!

客户说,主机经常不用。在库房里放的了,放的放的就不能用了。插上不显示,只听见,风扇一直响了!!客户拿来17个主机,唯独有一个主机是电源坏了,插上atx电源接口,主板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。围绕这个话题,其它的主板难道供电还是有问题吗??、

网友(点评):
找个大师傅看着修好一台,其余16台自己修。不过这种做法有点。。。

网友:
用假负载测量过CPU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?不跑码是CPU不工作啊,诊断的复位灯亮不亮,如果亮的话肯定是不跑码的。还看他上的是什么CPU,换一个赛扬D的CPU试试看能跑码否!!

网友:
GA BIOS坏的很多啊  刷个试试吧  那么机器不可能都坏了把  还北桥 修的也不少 你亚亚北桥试试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bios刷了n回了。北桥我也压过了,还是不行啊。它是有复位的!!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有复位!!cpu供电正常!!

网友:
COMS放过电没有,跳线正确吗,既然所有条件都满足了,只能从低级的查起了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跳线是没有问题的。也放过电了!!!!!!!!!!!!!!我把所有的外设全部拆了!!!!!

网友:
不妨用一个烤一下座看看,我以前遇到过似曾和你说的故障一样,用灯全亮,烤座好了

网友:
也加旱过座子了,不行,技术小姐过来给看一下吧,

网友:
用示波器看看CPU时钟波形啊,还有14.318的、36.728的,打波形看看。再不行就没辙了!!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,难道CPU底座空焊???

网友:
技术小组帮帮忙忙

网友:
要是一批故障一样的话会是哪的问题呢,是不是外部因素导致的,比如雷击啊什么的

网友:
貌似很多型号的HP主板都不跑码,楼主检修主板的时候都插上VGA吧,可以肯定的告诉你,绝对不你所说的通病

网友:
客户说没有,说是放的放的就坏了,买下也没用了一个月,就在库房堆的,拿出来就坏了,

实在查不出问题了,干脆换桥试吧,

网友:
你把 板子上的 主要的 晶振  换一下 看看 或者 大面积  上炉子 烤一下  去去 湿气  估计能好

我 认为 还是 返潮 照成的

网友:
我以前修过ASUS的,也是放在那时间久了没用,,都不亮了,感觉所有的东西都是好的,就放在烤箱里烤,结果几乎都好了,

网友:
用吹风机吹,把潮去了就行了。

网友:
一堆堆同样故障的板子,只要修好一台,就扩展到其他板子上了,一样的板子,配件不少了!楼上谈的都是经验!或许这个同行,放仓库之前,这批电脑都坏了的吧!

网友:
不跑码应查查时钟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返潮!

网友:
这种情况很多

网友:
1.有可能是返潮,2.是不是电压不对,CPU电压偏低也是不跑码,上一次修个主板CPU有电压1.2就是不跑码,便是正常 是1.4伏,差啦0.2伏最好找个一样的主板对比下电压是否偏低

网友:
我也认同是回潮的说法。
刚碰到一台机子,开机卡在LOGO标上,不能时BIOS。
放电,换内存,都不行,上诊断卡,提示是好机?!拿个电源试试,竟然可以启动了!
再用原机电源试机,无论如何都可以正常启动了。
只能说见鬼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烤过了,不行!!!!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时钟正常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恩。谢谢师傅!!

网友:
整板加焊   过没有呀?

网友:
不防上U内存试试  诊断卡仅参考

网友:
我看时受潮了,丢几块到消毒柜不要超过130度,烤一两个小时,拿出来应该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