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主板都跑26了,就是不亮

楼主(2011-05-01):
还有什么可能呢?不亮????求解

网友:
显卡坏了,还能有什么问题,典型的黑屏故障

网友:
大哥是集显的啊

网友:
会不会,换个显示器点点就好了,我在考虑。

网友:
这还不简单,加个独显就可以了

网友:
插上独立显卡试一试啊,看看不亮的时候能关住机吗

网友:
插上个独立显卡试试。

网友:
显卡坏啊 不然就 是北桥啊

网友:
vga 口的行场同步信号有没有? 北桥集成显卡供电是否正常。刷bios还不好 。换时钟芯片。不行的话。北桥坏。

网友:
是845GL的那种集成不带插的那种。

网友:
北桥1.5应该也正常吧

网友:
北桥虚焊,加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从VGA口开始打值呀

网友:
bios刷了吗?

网友:
2种可能,一个北桥,还有就是BIOS问题。

网友:
估计是北桥故障,部分损毁,之前遇到过联想的主板出现过同样的问题,能开机,能进系统(有进系统的声音),但就是不显示,后来联想售后过来直接换了块板OK了!~

网友:
放下电  不行杀北桥吧

网友:
如果是集成的,北桥的故障原因会大些

网友:
其实板子不值钱,就是想知道原因,想搞好它。呵呵。。早上烤过了,现在在刷BIOS

网友:
接个显卡上去看看能不能亮,能亮的话估计就是北桥空焊或损坏了

网友:
修个屁啊,现在的板子都不要修了,,,店里放了几十张了,,,,直接换板子,,,不换拉倒,不帮搞。。

网友:
vga接口的滤波电容看看。

网友:
我遇到过是amd的。。跑26。。不亮。。那个是北桥虚焊。。你这个你说拷过了。。你 用手压下看看。。。如果不行的话就刷BIOS。。。还不行。。。换板子吧

网友:
放弃。。明天在拿个PCI的显卡试下。能亮不

网友:
弄下北桥 这种毛病一般就是北桥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