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显示器高压板问题

楼主(2011-05-01):
今天接到一个液晶显示器,刚开始是按一下开关屏幕亮一下就灭了,后来换了一个W04的三极管后可以正常显示了,但电源开关好像不起作用了,按开关灯到是关掉了,但屏幕灯管还在亮白色的。总的说就是按开关关掉后灯管还在亮,屏幕白色的,我用的是其他的三极管代替的w04,不知道是不是换的型号不对,W04用什么可以代替呢

网友:
这种三极管,只有一样的才可以代换,像这样的,我一般都直接加高压条了。

网友:
不是三极管   是可控硅       你换的是三极管吧  所以会出现白屏    电压没截止

网友:
改高压吧,这点钱是省不了的,不要浪费时间了,

网友:
三极管代换错了,高压板工作电压沒有关掉,一般都是NPN的管子.

网友:
在修不了的情况下在考虑改高压

网友:
看下板上还有没有同型的管子,有的话量下是场管还是三极,没有就看上面的字母上网找PDF,代换,找不到就得用高压条代了,时间就是金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