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315笔记本桌面画面不停的上下跳动,求解

楼主(2011-05-01):
问下各位老大,ACER 4315笔记本 屏上的画面不停的上下跳动 最下面还有一些亮线也在跳动, 是屏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啊,14寸屏,手上也没有屏线可以换上去试,谁遇到过这样的问题?

网友(点评):
屏坏的可能性高

网友:
老大,这个也不知道啊,这一看就是屏的问题了,里面是LG的屏,直接更换就可以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LP141WX3或X5的屏吧?

直接换吧。

网友:
LP的屏,中奖了

网友:
屏,你看一下是不是LG的屏,LP141WX3的就是闪屏门了

网友:
如果是LP 141 WX3的屏的话 基本上是屏坏了的啊

网友:
屏坏了,LG典型的闪屏

网友:
又一个被LG坑了

网友:
lg的屏不是老贵,还容易坏?

网友:
闪屏,楼主赚到了,收钱啊

网友:
闪屏门.直接换屏.

网友:
哈哈 淘宝搞回来一块三星屏,给客户换上后,搞定,不闪了,连试两天没问题,收钱!哈哈,这是第一次换屏啊,以前经常听过闪屏门,现在才知道什么叫闪屏了

网友:
闪屏门   是所有的系列都是这样的 还是有特别的几个型号是这样的啊  望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