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DV1000隔离保护电路分析

楼主(2011-05-01):
这是相应的电路图部分,有部分看不懂,希望高手指点一下,以下是我从别处得到的电路分析:适配器电压经PD21,PR1,PQ44产生公共点电压VIN,PQ44必须导通,条件为VG〈VS,S极电压由VA2,经PD21,PD1过来,G极电压为VA2经PD21,PR1经PQ46内部电阻续流而来,此时VG=VS。
从图上看,这PQ46是不是普通的PNP三极管?为何旁边会画两个电阻,第二,看条件的话,这个三极管的B极比E极电势更低,应该处于导通状态是吧?那么C极会不会影响到B极的电压?

网友:
PQ44与PQ46是同时导通的

网友(点评):
你的分析过没?!

网友:
这PQ46是不是普通的PNP三极管?为何旁边会画两个电阻,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Q46 是普通的PNP三级管加了两个电阻分压,提“高”了导通电压的门槛(1-2脚电压)。没这两个电阻的话这个“门槛”只需要0.6V。加了这两个电阻后,使得:PQ44 的G级电压 由“PR1经PQ46内部电阻续流而来”,并且这时PQ46不导通。

PQ46 是否导通,取决于PQ47是否导通。

网友:
PQ46是一个内带偏置电阻的普通PNP三极管而已!PNP管原理是基极电压要比发射极低0.6V以上才进入导通状态!只要PQ47不导通PQ46的BE极之间就是等电位!不会导通!
PQ46里面EB之间电阻你可以理解为是上偏电阻,它提供一个高电位给B极,使它在截至状态更加稳定而B极电阻的作用和PR7没什么不一样,只不过是一个负载电阻!有和没有一样!PQ46的集电极电压是会在它截至时影响基极电压,但这个影响没有任何意义,不会干扰电路正常工作,在它导通时这个电压就不会存在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楼上的解释,我想问下的就是这个普通的三极管,代换上不就得找一样型号的了?

网友(点评):
是的,其他型号的不能保证内部电阻相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不可以这样理解,三极管本身为电流控制元件,控制导通的是电流的大小,当加上电阻之后,阻值变大,默认的0.6V电压已经达不到那么高的电流要求,根据I=U/R,得出当R变大,且I不变时,U变大,就是你说的门槛电压?而这个三极管,就不是普通的三极管能代换的咯?

网友(点评):
如果你知道那两个电阻的值,添加上就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用普通PNP管没有问题,只要在BE简并一个几十K的电阻就应该能达到同样效果!

网友(点评):
不对啊。要是用普通的三极管,那这个电阻不是没了?B极电压不是等于0了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添加电阻的时候,采用并联的形式连接E极与B极是吗?

网友:
插一句,这个PQ46好像叫做数字开关晶体管。

内置的偏置电阻,使其工作在非线性区。在电路中类似于反相器或缓冲器的用途。可用作TTL-CMOS电平转换,在MOSFET开关前级做驱动,有更好的电平兼容性。

在此电路中PQ46的主要作用有二:1通过BE结给PQ44的G极提供偏置,2提供PQ44 AC LOAD SWITCH和PQ42 BATT LOAD SWITCH的状态同步转换。

拙见,请大家纠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