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知道安泰信852D热风枪那两个蓝的电位器调什么的吗? ...
有谁知道安泰信852D热风枪那两个蓝的电位器调什么的吗?那个复位按钮呢?

楼主(2011-05-01):
数显480度但实际300多度,调哪个电位器啊?谢谢!

网友:
没有一个人知道吗?

网友:
这个是Calibration 的问题, 你即然能测到当前实际温度.那也简单, 将温度调到
100-350-400 度几个点上, 外接能测温度的仪器, 有的数字表就有此功能.
试着调调电位器, 你就可以知道调那个是管用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