诊断卡代码显示d5d4 肯定是内存问题吗?

楼主(2011-05-01):
结束时间: 2011-5-31 17:21

正方观点 (2)

肯定内存问题

反方观点 (19)

不一定内存问题

辩手:0 ( 加入 )

    辩手:0 ( 加入 )

网友:
      诊断卡只是个参考的,不一定很准的,我看诊断卡一般都看复位灯。

网友:
      这个能辨答吗。要坏了 。 哪里都有可能。

网友:
      一个不投正方,我来投一下!

网友:
      bios,U,io引次故障的原因太多了

网友:
      io引次故障的原因太多了

网友:
      北桥,BIOS,或者插槽也有可以。。看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