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aspire 3680 键盘不能用

楼主(2011-05-01):
这板子之前是不通电的,换了io和按钮好了,但是现在键盘不能用,只有一个1建和删除建能用,请问会是io型号不对的原因吗,谢谢请各位指点啊

网友:
键盘接口电容排、IO、BIOS会引起

网友:
楼上讲的是

网友:
问题应该在EC 。 你如果换的是同一型号 。应该就是没有装好。

网友:
有可能没焊好

网友:
键盘,接口,IO,排阻都会影响

网友:
加焊下IO,还是不行的话,还是建议你换片新的芯片

网友:
应该是IO的问题吧,加焊看一下不行话就换一个吧

网友:
是不是没焊接到位,或着焊IO的时候有掉小料没、

网友:
我遇到的有些是南桥坏的,,,你看看南桥的信号有没有过去EC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