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41 屏幕不显示 外接显示 什么原因?

楼主(2011-05-01):
x41 屏幕不显示  外接显示 什么原因?屏幕是好的,换一个屏线故障是一样的,会是北桥吗?intel915 北桥,屏幕有3.3v电压,高压板是好的

网友:
测LVDS对地阻值正常吗?集显的?加焊下北桥看看吧

网友:
看是不是屏暗,高压接外灯管会亮吗,上屏外的保险容易坏

网友:
查下屏调节亮暗度的 那信号

网友:
这种问题一般比较好查啊,测屏接口的几个电压就知道了,另外要看背光亮不亮,是不是高压条坏了

网友:
不是屏暗,高压接外灯管会亮 ,屏幕是好的,背光亮 ,

网友:
换一个北桥  故障还是一样的。。。。。
换一个屏幕  故障还是一样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今天刚刚找了一个笔记本主板测试,上部分是好的,确定是主板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问题出在屏接口和屏线哪里了

网友:
屏接口 屏线

网友:
主板的屏线接口处已经焊过了

网友:
屏线接口的几率比较大~

网友:
加热北桥试试

网友(点评):
北桥我都换了 还是一样

网友:
不要回复了,机器已经取走,没有维修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