线屏怎么修

楼主(2011-05-01):
一台22寸的微软之星显示器 屏左侧有一条竖线 ,怎么修 ,用什么工具 可以压屏上的排线? 贵吗?

网友:
热压机,价位不是小规模修理铺能买的,一般大几千到1万以上!

网友:
没必要啊,屏线又不贵

网友(点评):
主题看清楚了再回!

网友:
这样的故障,一般就只能将就着用了,,维修的费用太高,不划算,,

网友:
屏报费吧,给维修的还能用来试机!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意见

新安江 -2 严禁灌水、广告,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

网友:
屏线问题修不了,能修的话,网上就没有卖带线的屏了,都修下,当好屏卖.

网友:
屏上驱动一体屏线故障,维修风险代价高,市场上有很多瑕疵屏,价位都很便宜,要求不高,挺实惠的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将就用。。没办法的。事。。如果修的话有可能把故障扩大。。

网友:
亮线是可以修的,如果是排线的问题,用液晶屏专用压机可以压好,如果是玻璃线路断就是修不了的,压出来也会是原线,一般不会扩大故障。你可以送到当地专修屏的地方试试,有材料就会给你修的,没材料就没辄。修屏的机器就不用买了,成本高,而且修屏要很多材料屏的,买了你用处也不大,况且你没有学过怎么修,还是算了吧

网友:
楼上说的很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