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S62 PCI报错

楼主(2011-05-01):
ERROR
Resource Conflict --PCI on motherboard
Bus:02    Device:02  Function:00

按F1忽略可以正常进系统,使用一切正常,包括有线,无线,声音都正常。

这会是哪问题呢?
南桥?
BIOS?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,搞了好久,换了南桥,刷了BIOS都不行,后面直接给客户了!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~

网友:
肯定有东西不正常撒  声网卡能用 那就PC卡有问题。这个问题有时候很不好修 ,前两天遇一个R18P就没有修好。

网友(点评):
无边大师竟然也有修不好的板子,震惊中……

网友:
一定是硬件IRQ冲突,把能拆的都拆了试试!

网友:
拆掉PCI蕊片就行了,反下也没什么用

网友:
不会吧  这么强

网友:
实在不行的在就把pc卡下了

网友:
哈哈,这个我修多了,LENOVO的,你先把PCI的片子,也就是三合一卡的主芯片拆掉,再试90%都不会报错了,然后你换颗新的,如果有报错,刷BIOS,换南桥,100%会好。我都修好过很多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看看PCI总线上面都挂接了上面设备啊

网友:
多谢各位的意见,这板没有图纸的,不想动太多。我明天把PCMCIA卡的芯片拆掉,看行不行。

网友:
今天先把无线网卡拆掉,居然不报错了。再把无线网卡装上,也不报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