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2N-MX SE会掉电且不跑数!

楼主(2011-05-01):
昨天接到的主板说看看。上电发现不跑码。单桥!过个4秒左右会掉电!12v拔了之后不会掉电。以为是12v短路了后来师傅说这不是12v短路。它有明显的4到6秒才熄火。如果是12v短了开机瞬间即熄火了。而且测到u有1.3v电压。测各路电压都正常,上BGA试机同样!后来发现IO有两只脚链在一起了IO为IT8712F-S的我把两只脚断开后开不了机了衰啊!没办法换吧。开始没找到f-s的换了过8712F-A的上电后跑F0但不会掉电了。我以为BLOS是坏的刷了后还是。想可能是IO里面的程序不同把,在同行的找了个8712F-S的代换上去还是不行无语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修到这里整了几个小时哎无思路了。大侠们帮忙看看哈看!不晓得是不是桥的问题啊!

网友:
4秒掉电查绿线相关电路   确实要考虑到IO  你的维修时序是对 的

网友:
不是io问题    是桥问题

网友:
哈哈,我前天也有一快和你一样的板子,症状和你的一样一样,我开始以为是桥的问题,可是做过后涛声依旧啊,找了半天找不出问提,头都大了,五一放了三天假板子扔在那了,后来查了一个资料说可能是热敏电阻的问题,电压不正常导致电路保护,可是我也不知道12V供电那一块有没有热敏电阻,那位大侠出来指点一下```````````

网友:
8712F-A代换不了9712F-S 先找对IO换好再测试其它的电路

网友:
桥有没有加焊过啊?AMD桥都很容易虚焊的啊!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华硕同样的板子,故障一模一样,现在还在哪儿睡着呢,等有心情再研究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恩。同病相怜啊!五一放了两天今天才上班。班都还摆在那儿的!

网友:
桥已经加焊过了!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怎么样啊,解决了吗?

网友:
是不是欠压保护或者缺少PG信号了吧

网友:
是桥的问题。我把桥干掉了,换了过上去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