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S电池为什么影响内存不过?

楼主(2011-05-01):
有的机器COMS电池没电,而造成机器开机不亮。COMS电池怎么也参与工作?请教各位大侠

网友(点评):
参与工作的,

网友:
你说的是不触发 还是不跑马 还是全板无复位

网友:
是内存不过

网友:
你的主题和内容好像不是一回事呀

网友:
电池无电 只能造成有的主板点不亮 不会造成不过内存

网友:
不懂你的意思。主题不明确

网友:
COMS没电,开机插没插内存电流一样的

网友:
老一点的主板是电池在待机时就给主板提供了开机所需的时钟频率

网友:
没遇见过COMS电池会引起不过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9楼正解,确实是这样的

这个思路比较合理,我支持。

网友:
南桥工作不正常,不能载入内存数据。

网友:
内存不过和电池没电没有关系,再找拭其它原因吧

网友:
内存不过和电池没电没有关系,再找找其它原因吧

网友:
电池不是没电,一般电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才有的现象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参与工作,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C:
这个要看芯片组,电池会拉低RTC-RST

网友:
没碰到过。忘楼主正解后回复下!!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。COMS没有电一进系统就重启我就遇到过

网友(2012-06-21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要看芯片组,电池会拉低RTC-RST
入行不久 很说清楚点吗?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主板啊?

网友:
有些机需要COMS电池才能开机,有些机则不需要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好像是英伟达芯片,ATI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