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40不触发

楼主(2011-05-01):
刚接到一台HP540机子,用电池可以正常,外接电不能触发,还不能充电,不知什么问题,有电流为0.03共公点有19V,不知从那入手修好,请指教一下

网友:
这得看图纸 别人帮不了你

网友:
有3 5V,到I0触发的,想不懂,外接都满足要求了,还是能触发

网友:
开机电路的问题,得看图纸.

网友:
修好了,是南桥晶振坏了,换了一个就OK了,怎么用电池就可以呢

网友:
因为用电池触发不需要南桥   只要IO

网友:
经验呀,谢谢了

网友:
今天学习了,好东西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老兄  能不能说明白点,,,,电池触发不需要南桥  只要IO    怎么解释?

网友:
你把南桥拔了
用电池还可以触发

网友:
查保隔吧应该是它的问题

网友:
换个I/O看看吧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啊

网友:
请问楼主你是怎么测出来是南桥晶振坏了的?谢谢。

网友(2011-06-01):
楼主 我的现象和你说的一样  但是可以充电 也就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晶振换过了  还是不能触发。。。。很郁闷

网友:
楼主后来怎么解决,现在也有台差不多故障。

网友:
楼主修好了总结一下,给个结果

网友:
学习了,经验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