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itc LED液晶出现闪屏

楼主(2011-05-01):
19寸itc LED液晶出现闪屏,换过12V电源、信号线。确定是高压板或是屏这两方面的问题。还是第一次搞LED液晶。请教各位,如何解决LED液晶闪屏的问题?

网友:
如果是背光在闪的话,看一下屏电路,LED屏没有高压板,LED电路是直接放在屏电路板上的,查一下LED供电这块,好像LED供电是脉冲供电吧,记不住了

网友:
拆开机器,发现里面有一条高压条的,然后高压条与屏之前有一条排线相连的

网友:
led怎么测屏好坏啊

网友:
LED的显示器我都还没修过,LED的难修不,比液晶的难修些不啊。

网友:
楼主这问题问的,”LED液晶“,到底是LED还是液晶啊?

网友(点评):
LED液晶屏,没听说过吗

网友:
我也没搞过,也好想知道,不过应该还在保修期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