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块华硕M2N61-TVM/S AMD的主板,开机掉电

楼主(2011-05-01):
一开始客户拿过说是开不了机,目测,供电打阻值正常,上电开机上CPU不跑码,量各项供电正常,上AM2假负载 CPU核心供电1.5V、时钟2个点量不到电压,对地无穷大,以为是桥空焊了,(独桥)加焊后故障依旧,还是不跑码,无意碰到网卡芯片超烫,不用说网卡芯片肯定有问题,拆了网卡芯片可以跑码了,但开不到2分钟就会自动断电,而且时间越来越短。最怕主板断电的问题了,不知道怎么搞了,求助下各位同行,有没有修过类型的问题,CPU供电芯片我也加焊了。还有个问题,为什么量CPU假负载上的时钟点,量不到电压,还对地无穷大?????

网友:
有修过的同行说声呀指导下,谢谢了

网友:
假负载搞错了吧,上了940的了吧,不然怎么会没有电压?我以前也遇到这款主板,无故掉电的,找不到原因,还好都还在保修的,记得有一次换CPU倒是可以挺一阵子的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