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Y200 VTT电压值

楼主(2011-05-01):
联想天逸Y200机器,PQ19(型号为AO4812,八角管子,内置两个N沟道场管)的1#输出VTT电压,其中部分功能为CPURST\CPUPG的上拉电压,请问该电压值实际为多大?期盼中!!!!!!
cpu

网友:
这个帖子 看不明白LZ说的啥。

网友:
正好有一个一样的板子
1:1.2v
2:3.5v
3:1.2v
4:3.67v
5,6,7,8:1.48

网友:
楼主是问VCCP的电压吧,台式机叫VTT,VCCP INTEL一般为1.05V,AMD的一般为1.2V,一般用来上拉CPURST\CPUPWRGD信号

网友:
多谢给出具体数据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