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?三星2243BW显示器不通电

楼主(2011-05-01):
首先以为电源板的问题,但是拆开了一查5V和12V都正常,驱动板的3.3V和1.8V也正常,估计是程序问题,请问哪个有程序不啊,急.....?有的话麻烦上传下啊。

网友:
如果按开关键,指示灯没有亮,,那可能真的是程序有问题了,

网友:
明天早上你找我  我去机器上刷出来给你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原装机子的程序要用什么样的编程器才可以写程序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原装机的程序可以用什么编程器读出来?能读就能写吗?

网友:
我的是 580U  原来读过的

网友:
自己刷下  希望对你有帮助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用580U刷了下,还是不通电啊,按开关键都没用,你的程序传对了不咯,我的是三星2243BW带触摸按键的,今天又测了下电压,发现指示灯LED的电压没用,其他的按键电压都有1.8V,我跑线路跑到一个100欧德电阻然后再到MCU了,我觉得应该还是程序问题,不过还是谢谢你啊,辛苦了。

网友:
到淘宝上买下看看,我有一台LG W2234G的液显也是程序的问题,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个写好的芯片才10元左右,换好OK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程序是机器上刷下来的  这机器是屏摔坏的  型号跟你的一样的  但是板号我已经发了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我不清楚 我的文件名就是这个板子的板号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哦,你的机器是带触摸的不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是的,跟你描述的一样,你对下板号看是不是一样的啊

网友:
嗯  好咯 ,我明天再去看下咯,多谢了,如果程序是对的,刷了还没用,那就不是程序问题了,不知道触摸板有问题不,试又不好试,没相同的触摸板代换啊,不怎么好修类,通用驱动板又不支持触摸功能,给点思路啊。

网友:
有条件的话最好测下时钟和复位,工作条件都常才能下一步啊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时钟复位在在哪里量啊,驱动板我还没量过时钟复位的,我只修主板才量,是不是要查MCU的引脚定义啊。

网友:
时钟呢就量晶振两脚看有没波形没,复位呢就查主芯片的PDF。

网友:
楼主, 你的显示器在修好没   没的话我明天上传个程序给你

网友:
我的显示器和你一样 是程序坏了 在网上买了个10元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这年头这么好心的人少见了。

网友:
程序问题啊,这种我也遇到过,刷个程序就好了。

网友:
检测一下所有的按键是否正常?今天修到一个因为按键损坏导致开不了机的…

网友:
没有控制信号吧

网友:
遇到几台这种型号的,都是晶振虚焊的,补焊就好。

网友:
今天用试波器打了下,有个椭圆形的波形啊,后来我又换了个一样的BIOS刷了个程序,指示灯有一点点的灯光,不可以控制,但有控制信号输出,接屏白屏,LED指示灯只有2.3V的电压,这个BIOS以前也是不稳定啊,估计那个BIOS也坏了。

网友:
请问下BIOS坏了备份出来的数据是不是也有问题啊,指示灯微量我看还是程序问题,谁还有 三星 2243BW的程序不啊,有的话麻烦上传下。

网友:
你先要确定BIOS程序是不是一样的,如果不一样刷了也没用。

网友:
程序我下了两个2243BW的啊,都不可以,不知道怎么搞了。

网友:
huangxin52
的帖子
我的按键是触摸的啊,怎么检测啊,电压都有1.8V。

网友:
应该先看看 是不是按键的问题

网友:
fysjy0903
的帖子
我看了啊,应该不是按键问题,我换了个BIOS刷了个程序以后,就白屏了,估计还是程序的问题或者是MCU的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问题,在换个BIOS试下。

网友:
yizheng168
的帖子
触摸的是什么样的?不是按键板那些吗?你把那个板子拆下来,短接一下驱动板排线那开关和地线一下...如果能开就证明和按键板有关。。。。。你不是说开不了机吗?又怎么会白屏呢?

网友:
换个驱动板算了吧

网友:
huangxin52
的帖子
首先是不开机啊,换了个BIOS,刷了个程序以后,指示灯微量,有控制信号输出啊,所以就白屏不。

网友:
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三星2243BW的驱动板出问题的比较多

网友:
恩 我发板过来了,发过来了要测试下是哪里问题。

网友:
对我们新手来说,值得学习了!

网友:
发原装的驱动板好贵的,不知道有什么可以带换种的不啊。

网友:
我发了块升级版的驱动板回来了啊,按键都用不了,是不是要原装的才可以啊!

网友(2016-07-26):
好东东就是不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