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怪的鼠标问题?求助各位!(已解决)

楼主(2011-05-01):
前几天接到一台联想昭阳C466L笔记本,开机过windows滚动条后报警,但能进系统,进系统后用触控板鼠标点开始菜单,菜单一闪后,马上又缩回去,点几次都这样,外接usb鼠标故障现象一样。而且是偶尔开机才有这种现象,键盘的各个键是完全正常的,我第一反应是触控板故障,揭开键盘,把触控板断开,重新开机,用外接鼠标,故障现象一样,难道是键盘管理芯片坏了吗?没有现成的芯片,求助各位大师,这种情况有没有遇到过,该怎么查啊?用PE有同样情况。啥都没修,今天开机又一切正常正常,麻烦的就是这点,客户又让一定修好!

网友:
我碰到过一台是键盘换了,你把键盘拆了看下

网友(点评):
因为是有时出现这种现象,我拆了键盘也不敢确定,是不是好了!

网友(点评):
就像我开始拆了触控板,用外接鼠标,开机正常了,以为好了,但隔一天后,外接鼠标同样故障!

网友:
键盘的ALT键坏了 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的

网友(点评):
哦,我拆了键盘,正在试用中!因为是偶尔出现故障,等一天后看看情况!

网友(点评):
说明一下,我用键盘测试程序测过键盘,没问题的!

网友:
把板子拆出来仔细看下,是不是进过液啊,特别是EC等地方

网友(点评):
客户的机子很干净,保护的很好,虽然用了两年,但拆开键盘,可以看到里面,灰很少,跟新的一样!

网友:
多数还是键盘的问题,就算台式机器,也很常见

网友:
多数是键盘,如果出现这种情况,你敲下回键可能就正常的, 但如果再用触摸屏的话,还会出现,这时再敲回车

网友(点评):
我今天又启动了多次,故障没出现,郁闷啊!客户这是第二次拿过来,让一定修好!

网友:
先考虑一下是不是软件问题,重装系统,若不行,再考虑硬件方面的原因.

网友(点评):
排除软件故障,用PE有同样故障,现在麻烦的是,多数时候启动是正常的,偶尔启动不正常,不好检测。

网友:
我觉得上一键盘坏的多点,,。特别是进过汤的,,很容易坏键盘。

网友(点评):
软件测键盘,又没问题啊!

网友:
已解决,是Esc键,偶尔粘连,粘连时,开机报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