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台达小电源 DPS-185GBC无辅助电压(已搞定)

楼主(2011-05-01):
该机采用 UC3842+DNA1005A+DNA1002D,通电测无绿5V,和紫5v,
跑辅助电路发现305V电压通过辅助线圈到底一MOS管D极有305v,S极通过一几欧电阻接地,
栅极通过一2极管(负端)连至DNA 1005A,测该极无电压。看坛子里说是主动式电源,没修过,
望高手给个思路,和DAN 1005A的资料。

网友:
场管没有工作,控制极没有驱动信号 ,换1005A试试

网友:
就是搞不清是3842先工作还是,DNA1005A先工作

网友:
看384有启动电压到不

网友:
DNA1005A芯片有问题,更换一只新的试试。

网友:
DNA1005A芯片更换后,待机有2。5v,有的偏低,还是不能启动,又回到最初的故障了,
这电源一开始是待机2.5V,不能启动,后来主电源管烧掉,DNA1005A也坏掉,更换后,又回到最初的待机电压偏低,不能启动,看来最总原因没找到

网友:
先查查3842和周边原件。

网友:
今天经测量发现,红表笔接辅助电压整流2极管,黑笔接输出黑线地只有1.5V,但红表笔不动,黑笔接辅助电源负端(相当于辅助电源地)却有5V,也就是说辅助电源的地并没有和黑线输出地连在一起,是不是把它们连在一起就好呢?

网友:
此电源已搞定。把辅助电源的负端与输出端黑线(地)连上。绿线对地(黑线)已有5V,短接绿线与地可启动,上主板运行3小时,OK。
总结:此电源的核心部件是DNA1005A,辅助电源的场管由它控制,它坏导致辅助电源不工作,进而UC3843得不到工作电压,由此判断是DNA1005A先工作,UC3843后工作,本次故障的症结在辅助电源的负端与黑线(地)没连在一起,导致辅助电源的2极管整流端对辅助电源负端有5.05v,而辅助电源的2极管整流端对黑线(地)没有5V,只有1.05v,进而造成量绿线与地(黑线)的电压时1.05v,而实际此时整机已工作正常(除辅助电源负端与黑线没连在一起外)。虽然是我人为的把它们连在一起,但此时整机已工作正常(3小时上主板),心有余季不知算不算修复!

网友:
没有图片,不知道是不是我之前的一个台达小电源一样,芯片方案也是DNA1005A+DNA1002D,双管正激,辅助电源模块忘了,不知道是否就是3842。
不明白楼主的意思,辅助电源的负端是什么?高压侧还是低压侧?按理说应该是低压侧。辅助电源的变异不会很大,如果是把负端(绕组的一头)接上地线就好了,就是说只是连线断路,细心找应该能找到。如果反复检查没见断路,那这个维修结果就不好说了。主动式pfc高压区接近400v,原理不了解的话还是三思而行吧。
我的估计3843是提供辅助电源和DNA1005的供电,DNA1005是pfc控制及主开关管的激励。具体想知道的话,围绕辅助电源变压器和3843跑一下电路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芯片方案是DNA1005A+DNA1002D+3843
辅助电源的负端是低压侧的绕组的一头。绕组的另一头经过一2极管输出到绿线。万用表红表笔接绿线黑笔接输出黑线(地)有1.5v,红笔部动黑笔接辅助电源的负端,有5.05v。经检查没见断线,自己就把它们(黑线和辅助电源负端)接上了。工作正常(从昨天到现在)。
另整机整流高压测量305V,此电压经2路电阻分2路给DNA1005A供电,DNA1005A工作后,才启动辅助电源工作,产生5V待机。同时辅助变压器另一组线圈整流后给3843供电,
以上仅个人看法,不管担保无误,同时感谢各位回复

网友:
查查3842和周边原件

网友(2015-05-21):
楼主上传几张图片就更好了......

网友:
不怎么修电源。。。。。。!!!

网友:
学习了,增长知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