休眠惹的祸

楼主(2011-05-01):
以前碰到几台华硕A8系列的机器不开机,拆,当拆到屏的时候,仔细一看,休眠键压下去了弹不起。倒!白拆了。也碰到过HP520也是休眠造成的不开机

网友:
这让我养成了:不开机就先看休眠的习惯

网友:
老机器是这样的,,,

网友:
你要谢谢他惹祸。你的收入才高。

网友:
现在少了,我都是看USB和读卡器的

网友:
有一次修好了机器,装其来,发现开不了机,搞了半天也才发现这个休眠按钮塌下去了。

网友:
还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我也经常碰到华硕A8的这样的问题,

网友:
所以说修多了也就知道的多了,这都是经验哦

网友:
碰到过几个了 感觉很好

网友:
我是直接拆掉了   客户认可的

网友:
碰过。。跟客户报显卡问题

网友:
有一次不开机,我在读卡器里发现一块钱硬币

网友(点评):
修本本还有小费哈!

网友:
天天
、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了

网友:
休眠开关引起的这个故障很多。特别是ASUS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好想也碰到一两次,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真是够清楚的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