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索尼DCR-HC21E不开机

楼主(2011-05-01):
SONY索尼DCR-HC21E本来是可以开机的,但是要把屏开到一定角度才能开机,很明显排线坏了,拆机后换新排线后怎么也开不了机了,因为从没修过这种机子,请教下有修过的人是什么原因开不了机的,是换的排线不行吗,还是排线插反了把机子烧了呀5555555555555

网友:
有可能哦,接外显呢?

网友:
检查电池接到到板上的保险,,有三个,,

网友:
排线插反了
会烧芯片的

网友:
维修过程是这样的,哎我也是一时贪方便用DVD光头排线带换了一下(DVD光头排线和原DV屏的排线角位是一样的,只是长度不一样),我也注意到了主板上的F1,F2,F3了,连电池一头是有7.2V电压的,但是另一头三个保险都没有电,我心里想不可能三个保险同时都烧了吧,所以不敢乱短接保险丝啊,现在都不知道怎么修了,我用外接维修电源试了下,没有开机电流,我想问下,如果不接屏的话,如果机子正常机子能正常开机吗

网友:
不接屏机子可以正常开机的

网友:
换完排线后试机的稳妥办法调小稳压电源的输出电流,机器通电后的自检电流较小,把电流调到200MA左右试机不会烧主板。

网友:
插反烧保险,然后显示发红。看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