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700M不开机待机电流大帮忙分析一下。

楼主(2011-05-01):
一台DELL 700M,故障不开机,测待机电流0.21A,测试没有短路的地方,测3.3V和5V正常,唯一想不通的地方是,不开机就有CPU供电0.94,还有北桥供电2.5V,1.5V,1.25V,5VS0,3.3VS0等都出来了,PM_SLP_S3# ,PM_SLP_S4# 电压为什么有,换过南桥,IO还是一样,开机电路是门电路组成的,换过芯片,断开门电路,各路供电还是存在,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?

网友:
EC换过了吗?感觉EC的问题大一点吧?

网友:
会不会是通电就自动开机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