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QQ视频就卡得很

楼主(2011-05-01):
今天遇到一台主机,华擎的主板。开QQ视屏就卡的连关机都关不到。不开视频的话其余使用都正常。 但是在本地我的电脑里面,打开视频却正常。全盘分区做了系统,换了摄像头,装了官方的显卡,声卡驱动也不行。 后来我想会不会是电源供电不足,于是把光驱和机箱风扇的电源线都拔了,但是故障依旧。USB接口我也试过另外几个的同样现象。 靠我自己的能力实在是修不好了,特来请教下论坛的高手。拜谢了。

网友(点评):
CPU使用率太高。让他换主机

网友:
哥们 中毒了吧  建议你重新装个QQ

网友:
你重新把主板的驱动装一下,,,要么就是BIOS要升级啦,,,路过。

网友:
可能中毒了建议重写一下MBR,重装一个系统和QQ应该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你发贴的板块不对,应该是软硬件维护。重装qq、摄影头驱动、显卡驱动、显卡是否有问题。

网友:
给QQ重装下我想没事,我原来也有过这问题

网友:
先换个硬盘,分区做系统,一个一个的排除,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我全盘格过,系统也装了,QQ也从2010换到2011版啦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哦,呵呵我贴发的少。 他的显卡是板载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在去年遇到好几例,主要可能是SP3的系统与无驱摄像头造成的。换一个SP2的系统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主要原因就是无驱摄像头使用的USB驱动是靠SP3的驱动提供的。最早的SP3系统仿佛都有问题,你下载一个最新的SP3系统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用安装版本系统装一下试试  安装版本稳定一下 我配到过的 装个安装版本就好了 呵呵

网友:
谢谢,解决了还是软件问题。 换了个新版本的sp3系统ok 了。  谢谢各位的宝贵意见

网友:
呵呵 ,学习了 ,我 电脑接视频 也是。

网友:
这种疑难杂症的经验不错,有价值。

网友:
应该换两个不一样版本的系统试试,无驱摄像头经常会出现跟系统不兼容的,主要就是系统自带的驱动很容易跟无驱摄像头不兼容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呵呵 的确。 但是真的很撞鬼。 之前那个系统他用了一周左右都是正常的啊。

网友:
这种情况绝对是软件问题了,跟硬件是没关系的~~全盘格式,重装吧!~

网友:
支持,没啥重要东西重分一下区,现在的毒比杀软厉害多了。我现在都不支持装杀软。除了整的电脑感觉慢以外没别的用处。该当中毒还得中。不建议升bios,整来整去没啥意思。你可以先试着把qq安在不同的目录底下。驱动要是试过多次了先不去管它。再就是可以试一下低版本的。现在低版本的软件比高版本的好用。